华硕M4A77T-si求助

楼主(2016-02-04):
有复位不跑码 cpu缺时钟 时钟芯片有输出 0.4V 2个 但是图上位置没电压 什么情况

这个位置直接连接到cpu座 假负载可以测到是通的

网友:
amd主板cpu时钟是通过两个电容,连接到时钟芯片引脚上的,不上cpu时测电容接时钟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无电压,上cpu后,才能测到cpu时钟电压。

网友:
上真U才能测时钟

网友:
上个真U试试?

网友:
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一直用真U修机啊   用假负载干嘛

网友:
不跑码习惯不是先查复位么  感觉假负载测试准点 毕竟pci和有些设备是io复位的

网友A:
AMD 芯片组的 先看电池有木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芯片组的 先看电池有木有电

呸!
AMD电池和bios不参与时序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