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20E 用2G内存点不亮

楼主(2016-02-04):
各位维修界的师傅。今天我碰到个奇怪的问题。今接到个联想B520E的一体机,装一个1G的内存可以点亮。换2G内存就点不亮,内存换了好几个 都是联想原装的,BIOS我也刷过了,CPU 在别的机器上也测试过了。下一步不知道该办了。望师傅们点个方向。谢谢
cpu
点不亮

网友:
有可能内存2G、1G的速度不一样,

网友:
弄好没?我估计你还定加1G的

网友:
频率不一样吧.....

网友:
我用他原装的内存也点不亮 ,他原装是2根2G的,内存在别的机器上测试都是好的。

网友:
查下内存的条件,看有没有偏低的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没有完全满足,着重关注一下参考电压

网友:
查内存的基准电压

网友:
基准电压0.75v。 主供电1.5v 都正常

网友:
关键上1G内存 还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