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中taskmgr.exe进程是什么?能否关闭

楼主(2016-02-04):
win7中taskmgr.exe进程是什么?能否关闭

  在使用win7系统进行应用操作时,会因为系统运行速度太慢而去打开应用管理器,此时会看到一个taskmgr.exe进程,它占用了大量的cpu与内存,而用户也不敢贸然关闭该系统,通常进程是在用户运行任务管理器时出现,若是结束该进程,任务管理器也会随之而关闭,那么taskmgr.exe进程是什么?可以关闭掉吗?下面便是进程的详细介绍。

taskmgr.exe 图一

  一、taskmgr.exe是什么进程

  打开任务管理器后,taskmgr.exe进程就会出现在任务管理器中,但是有一些木马会伪装成taskmgr.exe进程,这就导致了taskmgr.exe进程占用系统资源的情况,故此无论哪种情况,taskmgr.exe进程是可以关闭掉的。

  二、taskmgr.exe进程是木马怎么办?
  1、若是发现任务管理器中有两个taskmgr.exe进程,那么进本可以确定有一个taskmgr.exe进程是木马,你可以运行杀毒软件查杀这个木马。
  2、找到taskmgr.exe进程所在的路径,然后删除c:windows\systemTaskmgr.exe文件。
  3、打开注册表中的“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删除“Taskmgr”项。便可结束taskmgr.exe进程。

  所以在日常中打开任务管理器时,发现一个taskmgr.exe进程是正确且无害的,若是发现两个taskmgr.exe进程,那么可以选择杀毒软件来对系统进行查杀,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WIN7 经常出一些莫名的故障,IE 停止工作,资源管理器没有运行,还行关死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