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rev1.1二代板才刷的,原板绝对OK

楼主(2016-02-04):
L-IG41M rev1.1二代板才刷的

L-IG41M rev1.1二代板才刷的.zip

网友A:
我的是L-IG41M3 v:1.1 不知道能不能用呀?

网友(2016-04-03):
肯定能用!!

网友:
这个主板是不是不能安装win7 64位的系统?

网友:
没有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L-IG41M3 v:1.1 不知道能不能用呀?

装WIN7 64位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L-IG41M3 v:1.1 不知道能不能用呀?

只要版本对号,型号对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现在有个这样的问题,2个CPU ,一个E7200 一个Q8300  ;都安装win7 64 E7200不蓝屏,换上Q8300 马上蓝屏9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个这样的问题,2个CPU ,一个E7200 一个Q8300  ;都安装win7 64 E7200不蓝屏,换上Q8300 马上蓝屏9C

写一个看,如果不行的话,就是BIOS版不支持或者板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