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343F显示器进水维修

楼主(2016-02-04):
     一个客户送修1台AOC e2343F显示器,进水了,如图:

      第一次处理进水显示器,全部拆开,结果一看,玻璃板和反光板之间有水,我先用电吹风,吹干,安装后一看,不行,水是干了,还是老样子。于是,再拆开,一看玻璃板和反光板上有水迹,我用白酒擦了一遍又一遍,安装后,好了。

网友A:
这样怎么不出图像啊

网友:
进水怎么严重,是放水里泡了吧?

网友:
这种进水的显示器,处理完后,效果也不会太好,,,

网友:
原来就是这么个进水维修

网友:
我只能呵呵了!!这也能插插就好

网友:
显示器进水成这吊养,,以后会不会发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怎么不出图像啊

他没有接信号,屏进水好处理,如果电路板进水,没有处理好的话,后果就严重多了

网友:
还好没有断线,否则只能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