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REV1.1不跑码无复位灯

楼主(2016-02-04):
CPU供电1.1V ,内存供电1.8V,时钟供电3.5V,内存的1脚0.9V,南桥供电1.09V,

网友:
BIOS也刷过了,还是没有复位.

网友:
总线供电呢,按时序修

网友:
你的复位从哪里测的额

网友:
查下南桥二个电源好信号正常否,

网友:
还有一个总线供电没查呢    先供电  再复位吧

网友:
这是昨天测出的数据

网友:
总线供电查下。

网友:
请问一下总线供电查哪个啊?

网友A:
这也是核心供电,找不到总线电压是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核心供电,找不到总线电压是哪一个

你标在中间那个1.3伏,就是VTT供电

网友:
那么这块板没有复位,现在需要查哪里啊?

网友:
现在已经无从着手了啊,还需要大家帮帮忙.

网友:
最起码按时序来啊。供电 时钟 复位  供电  是  内存 到桥 到总线 到CPU 供电好的 下面是时钟  一步一步来,感觉你思路好乱

网友:
可是供电\时钟都查了,就是没有复位啊

网友:
内存供电 南北桥供电  北桥VTT供电  时钟供电  时钟 VTT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核心供电,找不到总线电压是哪一个

桥和CPU座之间MOS管S级输出的1,3V就是总线供电。

网友:
这个主板最近修了几块  时钟开启信号电阻比较容易出问题  导致三极管导通不了

网友:
这是时钟的供电

网友:
可时钟供电测到没有问题啊

网友:
装上测试灯,看CPUPWROK是否正常 ,正常还没复位就是北桥问题,不正常是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