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小白求指导:希捷维修指令线可以和西数通用吗

楼主(2016-02-04):
各位大侠,请问希捷维修指令线可以和西数通用吗?
大家怎么连接电脑和待维修的硬盘的?是用sata线连接从盘?还是指令数据线usb连接?
应该怎么接线?
非常感谢

网友:
希捷 西部 两个品牌 怎么可能通用

网友:
com可以接,但com怎么和西数通【迅维】修这个我不会了...西数一般用sata来修的...

网友:
跳线接口都不一样的,无法通用!

网友:
通用 但TX RX针不一样

网友:
谢谢各位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