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306 进水维修

楼主(2016-02-04):
公司拿来拆散的本子,说让帮忙测试下主板是不是正常,看板上有保修标签,问说是刚买的板,称原机板进水报废了。看板上有明显的维修痕迹。测试大体PCH故障。这时候公司才说是买来的板自己没点亮,送别人处检测,却给下手修了。我说你把板退了吧,把进水板送来看看怎么报废的。N天后,送来进水板,看了下应该没有报废,大约可以修好。

清理后加焊腐蚀芯片,只发现一个断点,补好。

接电 待机 51225 发烫,测量两组 3、5V  对地正常,怀疑225坏,连续换了三个225依旧。三个都有问题的可能不大。怀疑MOS软坏,换掉MOS。待机出来了,电流0.06,225已经正常。看来是没卡小电池自动上电了。测量1.5v 1.8v已经出来了。应该是二级没出。测量U3601 3602 果然没有S0电压。换个思路维修,先看1.5 1.8 。出来,那么PU4501那里的1.05也该出来,实际测量没有。pu4501其他条件满足,只缺少14P EN,这个EN来于PU4601的10P,测量4601的9P无电压,仔细看电阻的进电端已经腐蚀坏。飞线电压来了,电流瞬间上到0.09,再落到0.06。

回头再来修S0电压。R3618 3619 腐蚀坏掉换上还是没出S0。

S3的 信号已经满足,再测量R3617已经坏掉,换后接电OK,接件正常。

网友:
这板子进水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吧,补了不少的地方,给客人也节省了不少大洋。

网友:
楼上上心啊,换我叫客人换板了

网友:
我晕,氧化不少啊,希望到此结束,不要不稳定的好

网友:
进水机就是折磨人  必须得收个高价啊  不然对不起维修技术

网友:
师兄没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