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 键盘的拆法

楼主(2016-02-04):
今天接到一个 ThinkPad E431 进水的本子 在拆键盘时不知如何拆 仔细找 了好一会功夫 才拆开 对很多老手可能是小菜  为了让经验少的小白节省点时间 我还是发了这个贴子 先把按键下面的小板上推  在CTRL   S   F 键上面有螺丝

网友:
这种键盘拆法真是第一次见,不过帖子中的错误实在很多。

网友:
这个键盘下面有螺丝的,第一次拆还得找半天呢

网友:
扣键慢慢拆

网友:
往上一推就可以看到镙丝了

网友:
往上一推就可以了,有四五颗螺丝

网友:
那个有螺丝,然后推开

网友:
这个机器早就知道了

网友:
方法错的,隔壁有个帖子说拆空格也是错的。

网友:
很好的方法,以后在维修中有用。

网友:
这个机器往上一推 螺丝拧掉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