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L 暗屏维修

楼主(2016-02-04):
    我说的暗屏,都是图像正常,背光不亮,E43L用的是小尾巴LED ,价格比较高,客户不接受,测量LED升压板输出30伏,说明是灯珠故障,找个费屏
,很直观的说明问题。然后就开始移花接木,拆出,暗屏的面板,装到费屏中,用费屏的LED灯珠点亮,
很简单的维修,
维修竞争越来越激烈,搞维修,废品中找利润。

网友A:
利用费料就是聪明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费料就是聪明人!

搞维修,退下来的都别扔,说不定哪天就用到

网友:
这种方法是比较简单,我有看到人家把这种改装成普通的LCD的灯管的

网友B:
有没有逻辑板尺寸不符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逻辑板尺寸不符的情况?

不行的话,直接换灯珠,一串LED灯珠

网友:
其实感觉个别暗屏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尺寸大小是可以这么干的 这个机器就有LCD版本的

网友:
今天来也一台宏基的屏暗,还没拆开了看,搞不好能用上付哥这一招,哈哈

网友:
灯珠是什么?

网友:
付总 动手能力太强了  佩服

网友:
LED发光二极管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看来得去拆个笔记本废屏研究下里面的结构了

网友(2016-03-05):
楼主厉害,节约了维修成本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换了

网友:
充分利用废屏

网友:
我改过LCD,改了高压板,换灯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