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正常,接数据线就断电,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6-02-04):
问个问题,有个明基显示器,灯管烧,换了灯管,接电后,亮橘灯,显示“数据线未插入”,感觉正常,不错。于是接数据线,谁知道,一接数据线,显示器就断电,指示灯不亮,拔出数据线,灯就亮了。怎么回事呀?

网友:
电源板  5V电那一路电容都换了,

网友:
驱动板电路有短路吧

网友:
查查接口,可能有元件损坏,短路了吧

网友:
驱动板上有短路元器  一插数据数  驱动板工作   拉低了电源板的电压  从而断电了

网友:
你说一下显示器的品牌,型号,我遇到过联想的,是驱动板的供电有问题了,就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将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换了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