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背光维修之一

楼主(2016-02-04):
一台G460的机子,单用适配器,或单用电池都正常,但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一起使用时,不能拔电源适配器,否则就会导致有显示没背光的情况。看到这种故障 第一想到的就是屏的问题,把B壳拆掉后,装上测试屏一切OK.经报价后返馈客户不肯换屏,看来只能修了,修LED没背光可是家常便饭了,一个没有十个也有5个吧。拿起万用表测40P的接口的25P 26P果然发现拔掉电源适配器25P(PWM)才2.4V(好屏2.4V也一样能亮的),而26P(BL-EN)一直是3.3V。所以就是说拔掉电电源适配器时能上25P保持在3.3或3.0v以上背光就不会黑了。

网友A:
学习了,我还是觉得调亮度好

网友:
DELL M5010 屏进液导致三分之二起白斑。一样客户不愿换屏,报价修屏一百客户同意后。
找一样的坏屏,但找遍了我那80多片坏屏竟没有一个是一模一样。只找到两个牌了相同,大小相同,但高压排线不一样,原屏的高压排线是8P的而找出来的是6P的。而且排列也不一样,看来只能移花接木一改到底了。

只要你知道了高压排线的那个定义 VOUT FB1 FB2.........FB4对就接就行了。

简单吧。
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还是觉得调亮度好

在不换屏或难修的情况下,只能这样,客户也知道也能接受。

网友B:
加分鼓励,希望以后楼主多发一点案例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希望以后楼主多发一点案例分享给大家、

谢谢。加分,一定争取多发。

网友:
能告知一下 那些都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怀疑主板的问题,25P的电压不能在主板的接口上面直接飞线吗?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这线飞得   也没谁了      楼主多多分享这种技术性主题

网友:
牛X上午楼主啊~基本功扎实

网友:
这个也能修,厉害

网友:
价格信号就好了

网友:
高手啊.一般这种故障修不了啊

网友:
这样的搞法,苹果的搞了几个

网友:
废料中找利润

网友:
已经收藏了,现在维修不好做,会得越多,就能多条路子。

网友:
修屏这种活干太多了 收费同行160  散客280  其实比换屏好赚

网友:
迅维给我们建这么好的评台,支持迅维

网友:
oh yeah, thank you verry much

网友:
基本功扎实,学习中、。。。。。。

网友:
第二个有点没看懂,好像只换了一个接口吗?谢谢分享,求指导?

网友:
换了整个屏背光组件,好屏高压条的接口和换后的接口有差异,所以要改接口。

网友:
有没有那屏接口的定义。我也想这么修的,但是不知道定义。

网友:
我擦了。 这个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