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电源 维修

楼主(2016-02-04):
保险好的 无烧的痕迹 应该无短路

07年出厂的 电源 灰尘很多 分量很重 做工可以

独立小板 339

应该是主动PFC

5V SB 鼓包的滤波电容

拆下 输出整流管 散热片 才能更换电容
整个电源空间设计的紧凑
测试300V  整流滤波  大电容正常 桥堆 正常 保险好的
上灯泡 测试 60W 常亮
以为短路呢  论谈查主动PFC 正常的
更换L5V SB 滤波电容 两个一起换红宝石  6.3V  2200粗矮   6.V 1500 细长的
上保险 测试 5V SB 5.10V  绿线 4.99V 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上主板和硬盘 拷机测试正常
第一次 见到7500 339 也可以这么复杂

网友A:
电源要是保险坏了我就不敢搞了!不是专业的太危险!

网友B:
  有时间拆开坏的名牌产品还是有研究价值的

网友C:
其实,这电源还算是不错的。至少用料实在

网友D:
这换个电容也一定要发帖吗

网友E:
看图应该不是主动PFC的。7500芯片噻!

网友F:
就换了两个电容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要是保险坏了我就不敢搞了!不是专业的太危险!

时刻得小心
时刻得牢记 串灯泡
按自学维修的时候 时刻牢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拆开坏的名牌产品还是有研究价值的

是的 做工好 电路都有 对按自学有帮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换了两个电容    我也是醉了

按自学电源维修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应该不是主动PFC的。7500芯片噻!

是主动的
铭牌都写了
保险好的 无短路
要不 按接灯泡是一直常亮的呢
要是被动的 灯泡 一闪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换个电容也一定要发帖吗

按是想给 和按一起自学电源维修的 菜鸟
遇到这种结构的电源
看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电源还算是不错的。至少用料实在

是的 以前的好电源 长城 航嘉 做工都好
现在价格下来了 做工也就缩水了

网友H: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分享

多谢支持 论谈是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象是从垃圾堆中捡来的,不坏才怪呢。

网友I:
这电源一般给客户直接换,帮客户修就没多少价值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个好像是过渡产品主动PFC+半桥的结构..................

按也是第一次这样的
现在好像 主动的 都是正激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电源一般给客户直接换,帮客户修就没多少价值了

是按的一个同行给俺的
拿来自学的 要不就是卖垃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按自学电源维修的 。。。

自学的啊   那挺厉害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是的 以前的好电源 长城 航嘉 做工都好
现在价格下来了 做工也就缩水了

小厂电源的市场恶性竞争它们也只能这样了,消费者受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自学的啊   那挺厉害

按也是初学者 毯子路高手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厂电源的市场恶性竞争它们也只能这样了,消费者受损。

自从按自学修电源 按装电脑 都用好点的电源了 长城 航嘉的
以前也用杂牌 65的

网友L:
这电源质量还是可以的,只是电容不知怎么就怀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按也是初学者 毯子路高手很多啊

错别字   这么任性

网友M:
7500+339居然也会采用主动PFC,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电源质量还是可以的,只是电容不知怎么就怀上了?

估计长时间 不断电 待机造成的
07年到现在  7 8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7500+339居然也会采用主动PFC,真是第一次见啊

按也是第一次见  估计是过渡的 主动PFC
长城的 7500 339 都是被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错别字   这么任性

多谢指点  打字 手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指点  打字 手感不行

多练习 练习吧

网友N:
待机电路还是好修,如果短接绿线不转悠的,就费点劲了

网友O:
航嘉的电源还是不错的,07年用到现在就鼓包一个电容。。。目测不拆件也能换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待机电路还是好修,如果短接绿线不转悠的,就费点劲了

短接绿线 好像也不难修
那个高手 说沿着绿线 一路 跑到主开关 部分
最难修的是保护 风扇转一下 那种
按自学 遇到的 保护 都是直接没辙  水平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航嘉的电源还是不错的,07年用到现在就鼓包一个电容。。。目测不拆件也能换的哦

不好换 散热片 和变压器 挡住了 电容不好放进去
按就拆下来 换了

网友P:
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就是你把+5VSB的滤波电容换成6.3V的,是原来板上的电容参数吗?是不是低了点??一般都是10V或者16V的(10V的老是鼓包)
我现在碰到这种故障,都直接换16V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P:
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就是你把+5VSB的滤波电容换成6.3V的,是原来板上的电容参数吗?是不是低了 ...

按也是自学
上次看了 论坛的一个 做电源的高手 说的
修的杂牌电容 5v SB 都是上的 红宝石的 6.3v 说没问题 说可以耐压到 8V
原来板子用的 10v 2200 和16v 1000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按也是自学
上次看了 论坛的一个 做电源的高手 说的
修的杂牌电容 5v SB 都是上的 红宝石的 6.3v 说 ...

毕竟只有8V,长时间的市电忽高忽低的不稳定电压冲击,容易多次击穿恐怕也正常。

网友:
什么是主动式pf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毕竟只有8V,长时间的市电忽高忽低的不稳定电压冲击,容易多次击穿恐怕也正常。

就是 还是得大点 10v 6.3v 的耐压还是低了

网友Q:
这个电源质量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电源质量真的不错!

长城 航嘉 国产里边的品牌吗

网友:
还是以前的质量好

网友:
点解回复学习了也不可以吗,真的是学习了的,开卷有益也是这个道理,见多了就知道以后如何应对的

网友R:
我的经验先把灰尘清除干净再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的经验先把灰尘清除干净再维修。。。

是的 要不一下灰尘 没法弄 原件情况都看不清楚

网友(2016-03-07):
引用 网友G:
按也是第一次这样的
现在好像 主动的 都是正激的了

是啊,这种我真还是第一次见,现在的都是单电容

网友:
简单的电路能省就省了。。

网友S:
非常常规的设计,见过的都差不多,基本都是换了电容就ok了!特别提醒,散热风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非常常规的设计,见过的都差不多,基本都是换了电容就ok了!特别提醒,散热风扇有问题。

风扇拆下来清理 加油

网友T:
老产品用料很实在,主动PFC+双电容,真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T:
老产品用料很实在,主动PFC+双电容,真是少见

7500 339 带推动变压器的 双管半桥 老的结构 都是双电容
主动式PFC 估计是刚开始用 现在都在板子上边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