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屏灯亮,屏或外接VGA无显故障处理心得

楼主(2016-02-04):
联想G480开机屏灯亮,屏或外接VGA无显故障处理
1、开机电流到1.48,屏灯亮无显,外接显示器也只是指示灯亮,自检过不了,排除屏或屏线故障,外接USB键盘重启可以看到电流变化。
2、考虑到独显N卡故障,换新显卡。
3、更换新显卡后故障依旧,最后只能试试刷新BIOS,找到同型号主板BIOS后刷入,开机正常。

网友A:
第一点,外接都不显示,排查屏线有用吗?维修都是从简到难,第一步就该刷BIOS,而不是干了桥之后再刷BIOS

网友:
没换显卡前  就应该先刷BIOS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外接都不显示,排查屏线有用吗?维修都是从简到难,第一步就该刷BIOS,而不是干了桥之后再刷BIOS

外接不显,不能做为任何依据的,有的机器屏线要拆掉,外接才会亮。

网友:
这个有点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  这个现象应该是灰屏   刷新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不显,不能做为任何依据的,有的机器屏线要拆掉,外接才会亮。

外接都灯亮了,证明信号已经检测要有输出才对,明显就不需要去掉屏线,而且你说的是联想G480,这款机器是不需要去屏线就有外接显示的

网友:
晕,一开始不干BIOS,,干BIOS比干桥要简单多了,

网友:
G480的BIOS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还好终究修好了,下次可以学乖点,先简单后干桥

网友:
这个有点走弯路了

网友:
最终楼主还是修好了

网友:
首先就应该刷BIOS啊,楼主财大气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