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 电池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04):
今天接到一台HP511笔记本 单用电池可以开机  接上充电器电池不能充电   遇上这上不充电的问题,我都是先换一个好的电池试一下。换了一个全亲带电的电池也是不能充电。于是拆板。拆完后发现充电芯片外围有发黑的地方。比较严重的地方是R9723.找了份图纸查得该电阻的阻值为174K 我在料板上找了半个小时 没找到合适的  于是找了个100K 和70K 拼了一个。加电试机仍然不地 。继续看图纸 ,边看图纸边测主板  。查到Q6的控制时 发现R44有问题 直接短接。试机恢复
正常。对地充电电路的维修我不是很了解 从图纸上看的R9723应该是电池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 。 R44应该是充电管控制。两者少一个都不会充电。

网友:
分析的不知对不对 有错误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哦

网友:
感觉截图不太详细。看不太明白

网友:
截图太小  不够详细 不好分析

网友A:
R44坏了,控制芯片跟MOS管都没坏?

网友:
能充电就行

网友:
楼主挺谦虚的嘛

网友:
修过一台是无线网卡报错,结果是bios问题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就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直接控制MOS管导通,就可以充电吗?看这个图纸,

网友:
有图纸 问题就能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4坏了,控制芯片跟MOS管都没坏?

嗯  R44 R9723 两只电阻坏了!

网友:
实践才是硬道理,但你确定就这样搞定不会返修?

网友:
图是看得不太清楚,不过思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 赞!!!

网友:
那两个是隔离保护芯片到EC 电池检测信号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
电压低于3.3V  导致机器认不到电池  或者是认到电池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