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 REV 1.5 复位灯闪的维修

楼主(2016-02-04):
下午又接一技嘉主板,型号是:GA-G41MT-S2 REV 1.5      插上诊断卡上电复位灯也是一闪一闪的.
技嘉主板复位灯闪按不跑码修.
先供电.内存有,桥有,总线有,CPU供电有点怪.不上真U有1.0V左右的电压.一上真U就只有0.28V.
看来问题还是很明显,CPU供电有问题.
CPU供电的PWM芯片是ISL6312CRZ.  打开图纸.  36脚EN有2.45V.  37脚VR_RDY也有1.2V.这个地方有点奇怪.明明CPU供电不对,但是VR_RDY这个信号却正常发出了.让人费解.
查了其它的工作条件,VCC BOOT PVCC 都正常.VID也有高低电平.
至此只有换6312芯片了.但在换芯片之前我手上刚好有块一样的好主板,我想搞清好坏主板PWM芯片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
经过仔细比对,其它都相同.就是 VID高低电平的排列不一致.
后来找个6312换上主板就一路跑码.

网友A:
PWM芯片坏了,乱出牌。

网友:
是芯片出问题引起的VID信号不对导致输出的电压不正常。LZ不查电阻直接换芯片秒杀!太高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芯片坏了,乱出牌。

很形象,是这个意思

网友B:
个人认为换芯前要查下供电,vID和EN信号,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清华同方g31的主板烧上管,把上下管换了都不行,非得换了6312芯片就好了。这芯片容易坏,使用量感觉也很大,很多板子都有此芯片

网友:
vid这个不好查吧

网友:
芯片坏了  导致供电不正常    然而PG都出来了  真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换芯前要查下供电,vID和EN信号,

换之前这些都查过了

网友:
看来懂时序就是好修机子。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是高效

网友C:
pwn芯片原来就是CPU供电芯片啊,那pwn电路就是CPU供电电路吗?

网友D:
原来是6312坏导致VID信号出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wn芯片原来就是CPU供电芯片啊,那pwn电路就是CPU供电电路吗?

cpu供电电路是pwm电路.但pwm电路不只是指CPU供电电路,像内存供电 ,有些桥供电都是pwm电路

网友:
这个还是并行VID,可以在6312引脚上查,也可以在电阻上测量电压,串行的就不好查了,必须有示波器才能看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电路是pwm电路.但pwm电路不只是指CPU供电电路,像内存供电 ,有些桥供电都是pwm电路

pwm简单来说就是电源开关方式工作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6312坏导致VID信号出错

是的,这里vid识别信号应该是通过6312对应引脚内部电路工作拉低的。

网友:
上次有一张CPU电压出来了,换时钟芯片好了,听说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n芯片原来就是CPU供电芯片啊,那pwn电路就是CPU供电电路吗?

何来的PWN芯片?电路?

网友:
这板子有些怪异,收到VID序列后CPU电管芯片发出相应的电源输出,楼主提到故障版和自己的那块好板对比是VID序列不同,其他条件都相同,这就有些奇怪,VID的信号序列发出因该不收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吧~换了电管芯片就使VID信号序列改编成了正常的了?莫不是楼主不留神把自己的好板给客户换上了?(纯是交流探讨,说的不对楼主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