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SF免拆刷BIOS救砖记

楼主(2016-02-04):
    二月前,为了解决N55SF  UEFI分区与声卡冲突的问题,于是自己瞎捣鼓,刷入自己用MMtool整合的BIOS文件,导致我的N55SF开机无动作,无声音,无显示。变成了砖头……(似乎比砖头大多了……)
手头无工具,只有送去华硕维修部,一个多月杳无音信,电话追问,说要等台湾发来芯片才能维修,年前已无法解决,我了个去……
不修了,拿回来吧,时间长了不知道会不会添什么新的问题呢……
近几日有空,看着被华硕抛弃的爱机(i7 8G内存 500G混合硬盘),可是我花了8k大洋买来了东东啊,不禁伤感,总不能几十块钱当废品卖了吧……,打架可用?我又不喜欢打架
可是又没人能帮我,还是自己动手试试吧。
说干就干!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一把螺丝刀
淘宝上淘来一只编程器
淘宝上淘来一根SOP8免拆测试夹

1.2 方法
(1)找到BIOS芯片  因为很久没碰电脑硬件了,也没接触过笔记本BIOS芯片,不知道BIOS芯片长什么样。所以按网上拆机教程拆开机器,一直拆到可以观察到主板的正反面,找到主板电池,在附近仔细寻找BIOS芯片,找来找去,再结合网上查到的资料,终于在内存插槽旁边找到了BIOS芯片,是Winbond 25Q32BVSIG 1138(对比机壳上的窗口,NND原来不用拆机,打开内存硬盘的盖板就可以看到……),又原路装好电脑,电池、硬盘、内存没装。

(2)下载BIOS  用另一台电脑去华硕官网下载BIOS程序 203 207版各下一个,解压备用(其实这两个都没用,下详)。

(3)BIOS  在另一台笔记本上安装编程器驱动,连接编程器,夹子夹住BIOS芯片,读入解压好的BIOS文件,先用207版的试试。擦除编程校验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大约几十秒左右,所有工作完成。

连接电源,开机……并没有出现期待了声音和图像,除了指示灯亮起外,没有任何动作。难道是机器其他地方有问题?
这个BIOS有没有用?
再试刷另一个版本吧,死马当活马医了
改用203版的BIOS文件,按上面的步骤再来一遍,结果依然……
官网的BIOS文件应该不会有问题。编程器和夹子工作正常,也应该没问题。难道主板坏了?或者是拆机后,有啥电缆插头没插好?冬天的静电比较多,难道啥东西被我击穿了?……
再次拆机后,对照网上的拆机图,仔细安装检查一次。问题依旧。
太累了,睡觉先。
于是,在郁闷中,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

第二天晚上,酒足饭饱,壮胆再次开工。
忽然想到,网上的贴子中用来刷机的BIOS文件都是以 .ROM .BIN为扩展名的,我下的这个则是.203 .207,会不会是文件格式有问题?抑或是万*ASUSBIOS文件上做了手脚,需要修改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还是BIOS芯片免拆不行,必须焊下来刷才行?……
先无创治疗,后有创治疗,本着这个原则,开始动手。
去网上找找资料,忽然发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2255-1-1.html上有位大神发的N55SF BIOS备份文件。以前也见到过这个人发的帖子,当时还纳闷,BIOS文件官网上多的是,这位把这东西发到坛子里来骗分?现在想来,莫非这个文件才是我要的BIOS ROM文件?
赶紧注册个账号,下载附件,解压,得到N55SF REV.2.0.BIN,看到了熟悉的扩展名,心里得到些许安慰,但愿有用吧……
连接编程器,读入上面得到的N55SFREV.2.0.BIN文件,擦除编程校验
断开编程器,装入硬盘,内存,电池。
机,随着一声清脆的华硕开机声,屏幕亮了,出现了熟悉的WIN10启动界面

2 结果

自此N55SF免拆刷BIOS救砖成功了……

3 讨论

捣鼓出真知!
N55SF BIOS可以免拆用编程器来刷。
捣鼓之前做好备份,是比较好的习惯。最好在机器状态正常时,用编程器做好BIOS文件备份,避免出现华硕这种官网BIOS文件不能用的情况。
没事不要胡乱刷BIOS,一般人救砖至少是要花钱花时间的,即使成功。
BIOS文件可能有多种格式,不是每一种格式都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进去的,注意鉴别。
ASUS不地道,我花了那么多钱买来的机器,他们居然放弃了支持,BIOS停止升级,明显的UEFI分区格式与声卡冲突问题不解决,驱动只有WIN7 x64系统。以后再不买ASUS电脑了,伤不起。

鸣谢

感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2255-1-1.html提供的BIOS文件,没有这个,我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
感谢淘宝上的卖家,虽然我付了钱,但东西是真的,价格也不错!

由于本人非电脑及相关专业,有些地方说法不贴切,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2018-11-14):
虽然不知道夹子刷 怎么辨别针脚 夹子夹上的时候 板子虚报也需要供电 等等问题 但是还是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

网友(2019-12-15):
卧槽,原来官网的BIOS真的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今晚赶紧再试试我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