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警

楼主(2016-02-04):
今有一台联想旭日420a,开机几秒后报警一长两短,查有关资料,说是不过内存,但不掉电,但有时能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然而不显,外接显示,有时内屏能显示,求老师指点

网友:
百度一下,说是显卡问题,看来要上bga,可没有,咋办

网友A: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吧,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专业的机器来做的,不然搞不好,还会直接搞死掉,还是去给维修店修一下吧

网友B:
先换个屏看看  不行就要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吧,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专业的机器来做的,不然搞不好,还会直接搞死掉,还是去给维修店修一 ...

在青岛华凯电脑维修店学了一个月,老板嫌不挣钱,关掉店铺去干别的了,我当时学会了拆机,清灰,值球,装系统,换屏换灯管,上bga,换接口,改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吧,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专业的机器来做的,不然搞不好,还会直接搞死掉,还是去给维修店修一 ...

我除了无bga,热风焊台,差不多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屏看看  不行就要换显卡了

可以这样说,显卡占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