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又碰到新情况,技嘉MA770T-US3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6-02-04):
昨天,朋友丢过来一块技嘉MA770T-US3的板过来,说打不着了。马上开工,上诊断卡一看,无复位。这个应该好办,应该是缺电压。好了,拿出我的万用表,几下就有了结果,桥供电0.6V,其他电压正常。哈哈,就是它了!断电测了上下管,没有短路,应该都正常。电源IC是ISL6454,量了7脚开启脚电压1.2V正常。翻了下料板,在一块技嘉P43料板上刚好有一块。风枪伺候,几下就换好了,LOOK:

冷却后上电,哈哈,跑码了。高兴得哼起了小曲“天空漂来5个字.....”

等等,好像有一点点的说不出的情况,又LOOK:

各位发现情况没?跑码跑到C7竟然变成了不跑码的状态。这下好了,小小白又碰到新情况了。说实话,我都是见跑码档某个代码的,像这种跑到一半,之后变不跑的还是第一次看见。先不理了,当挡处理C7吧,先搞内存这一块。拿出了我的波波器,狂测了一轮,内存这边全OK.上论坛查了一下,很多同学说C7是PS/2有问题,哈哈,好像又看到了曙光。又测了一轮PS/2,电压正常,打值正常,排容也拆了,还是一样。SHIT!

无意中测了一下RST针,只有2V.哈哈,又有了新的方向。把复位相关的电路又轮了一回(此处省略1万字),情况依然!

不甘心,又拿出波波器,各个点的电压波形又干了一轮,全部正常!!!

作为小小白的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只好先丢一边了。

今天无事的时候又把这块板拿出来,上电竟然正常了,很顺利地跑到FF,什么情况呀????反复重起,烤机测试全正常,这不是开玩笑嘛!
这时,我无意中把诊断卡从第一PCI槽插到第二PCI槽,终于出现了昨天的情况,跑到C7后变不跑码的状态!反复地试了无数次后得出结论,诊断卡插第二PCI槽跑码只能跑到C7,然后变不跑码。这莫名的问题竟然害我昨天白忙了一天,·#¥……·¥%—%……—*·¥!¥%(此处省略3万骂人的字)

好了,大家来认准这块板吧,复位针2V是正常的,诊断卡插在第二个PCI槽上是崩溃的,就是它

网友:
极少数主板上诊断卡会出问题   遇到一个DELL板  上卡报警

网友:
复位不都是3.3V的吗

网友:
有的主板其实已经正常,插上测试卡居然主板不工作,别盲目相信。

网友:
诊断卡和卡槽也出兼容性问题,太坑了。不过你这小小白也太牛了,搞的我只能说自己是超小白了。

网友:
我也遇过一个板  插PCI设备  就拉低  PCIE的复位的

网友:
这种板子测试卡插在PCI 第二槽就是跑码不完全

网友:
当时没插显示器试有没有显

网友:
老牛的小小白了,

网友:
挡诊断卡?少见,不连个显示器试试,一般一修机很少有两个故障,

网友:
诊断卡一般要放在PCI第一条上,你这种现象我也碰到过。

网友:
有些PCI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有些插第一个PCI槽会显示不跑马的,第二PCI槽才会跑马的。

网友(2016-03-19):
长见识了,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