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MT-S2 REV:1.4跑26

楼主(2016-02-04):
这个板子跑26怎么修,

现在是加焊过北桥和EC,刷过BIOS,
大家有遇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26是显卡的事吧   独显就换显卡  集显 就换北桥吧

网友:
显卡呀,你这是集成的吗

网友A:
你查上独显,再测试行不?

网友B:
你试试插个显卡上去看能不能显示,平时我的跑26就显示了,我的检测卡不同,这种中文的诊断卡我早丢了,一点都不准的。

网友C:
这个检测卡跟用的检测卡其中之一是一样的,其实这卡显26,不要光去检查显卡,今天就遇上了,是内存。

网友:
这种卡不太准,内存到显卡这部分检查看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想知道结果

网友:
跑25 26 是显卡的问题,建议可以刷写显卡插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检测卡跟用的检测卡其中之一是一样的,其实这卡显26,不要光去检查显卡,今天就遇上了,是内存。

这显示真的不是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显示真的不是很准

检测卡只能是作为参考和快速判断故障。我原来一直用这个检测卡,因为是中文的,后来发现它的准确性真的有限,就另外买了几张检测卡,同一块主板,三块不同的检测卡代码不一样。现在很少用这块检测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上独显,再测试行不?

上不上显卡一样跑2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插个显卡上去看能不能显示,平时我的跑26就显示了,我的检测卡不同,这种中文的诊断卡我早丢了,一点 ...

内存和CPU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一般是显卡,但有的内存也会,内存好的话换插槽试试

网友:
有的板子26就已经显示了   不显示查显卡和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北桥 也有一定的 虚焊几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