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VGA旁边Z6什么t 6脚,两边中间两脚基本是通的,这是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02-04):
我能看清的Z6 逆转90度好像是84 占了一个字母的地方,Z6(转90度84)t 在三星液晶VGA旁修液晶的师傅说是三星专用元件,还说是三基色还是红绿蓝转信号通过这个6脚元件,是这回事吗?

网友:
修了那么多液晶。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个复合型的场管。由2个场管组成

这是我给你找的图纸截图。我这个不是液晶上的是笔记本上的。如果是复合型的就应该符合以上图纸的条件。你根据图纸的提示测量一下。用二极管档测量  4脚3脚 是否有阻值,相反无穷大。1脚6脚 有阻值 相反无穷大 如果同时满足测量条件就是我说的复合型的场管。一般是VGA 三基色或者行 场信号的切换用。。8.9不离十了
因为驱动板一般不会采用6脚的稳压管如果采用也是5脚。或者更不不可能用如此小的原件。功率实在是不足。而场管的话是用于信号的转换。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

当然我没看到实际元件图片。你也没说的很清楚。我是给你判断个大概

网友A:
我今天修个本本就是找不到一个6脚的小管,就用两个2N7002代换,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个本本就是找不到一个6脚的小管,就用两个2N7002代换,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维修的说是三星专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说是三星专用件

多谢你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具体型号,都是三得的都是一个位置的就是给你标的不一样,其实就是一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你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具体型号,都是三得的都是一个位置的就是给你标的不一样,其实就是一个元件

一个元件,过一段时间换一些字母,不让你知道它是什么,保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