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CLR_CMOS跳线短路

楼主(2016-02-05):
拿来一块联想主机拆下来的精英主板,型号是Q67H2-AM2,上的是奔腾G645,CPU是100%好的,情况就是开机使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发现鼠标特别卡,几乎动不了,就扔一边了。今天各种试就是板不上电,检测卡一个灯都不亮。后来脑抽的把CLR_CMOS跳线从1,2拔出来插到2,3上,奇迹出现了,开机,稳稳当当的跑了几个小时。突然一下子又自动断电了。再次开机,检测卡就一直卡44,响两声,(意思就是在清除BIOS),但是跳线换到1和2,主板又不通电,求解,求教我,感激不尽!!
跳线

网友:
看一下主板的丝网漏印,正常是1,2短接,2,3是CLR CMOS?还是正常是2,3短接,1,2 是CLR CMOS?正常的板子当跳线在CLR CMOS位置上时,主板是保护的,无法开机的。 CMOS电池是否低于2.5V? CMOS电路是集成在南桥里的,估计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