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笔记本,RT8207MZQW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16-02-05):
求助:一台联想G480笔记本,最先故障是PU4602烧毁,PT4602短路,更换这两个件后,没有1D5V_PWR输出,更换RT8207MZQW后,开机电流0.3A,1D5V_PWR只有0.7V
RT8207各脚测到的电压:
2、20:0.02V
4:0.35V
5:0.7V
6:0.34V
7:0.02V
8:3.14V
9:0.85V
10:0V
11、12:4.85V
13:4.65V
15:2.77V
16:0.7V
17:0.71V
18:4.03V
19:0.7V
测过R1 29.9K,R2 28.5K

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6-3-31 00:25):
问题还是出在RT8207MZQW,更换第二块8207,输出升高导致再次烧毁PU4602、PT4602,更换第三块8207以及PU4602、PT4602后,电压输出1.5V,正常,电流升高到1A(没上U及内存),摸到4块显存都发烫,更换显存,整机修复。

补充内容 (2016-3-31 00:29):
在某宝买的全新8207,居然有两块是坏的,还带烧了4块内存芯片,请问各位高手是在哪进元器件?

网友A:
9脚的电压  貌似不正常

网友B:
7脚s3电压的开启不正常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开启应该是3.3v  9#接公共点 电压也明显不对 慢慢查一下

网友:
开启都不正常。电压肯定出不来呀。

网友C:
打下输出电压阻值,有没有被后级拉低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就会留意

网友D:
用示波器打下电感之前的波形对不对,看是否是后级拉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9脚的电压  貌似不正常

9脚在未开机时为电源电压,开机后降到0.85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7脚s3电压的开启不正常

S3信号是桥发出的,对地电阻515,想知道1.5V不正常0.75会不会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下输出电压阻值,有没有被后级拉低

输出对地电阻506,没有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打下电感之前的波形对不对,看是否是后级拉低

上下管的波形都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有个进水的机器,不开机,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9脚在未开机时为电源电压,开机后降到0.85V

9脚的电压  是公共点提供的   公共点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S3信号是桥发出的,对地电阻515,想知道1.5V不正常0.75会不会开启?

我刚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这个内存负载供电现在没有开启时正常的,因为RT8207的PG不出,就没有后续的供电,RUNPWROK不出就没有1.05V总线供电和内存负载供电,所以你还是要先修好内存供电

网友:
公共点电压触发后会保护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9脚在未开机时为电源电压,开机后降到0.85V

公共点的电源开机和不开机都一样,正常

网友:
11 12 脚应该是5V才对,4.85稍微低了一点点,不知道是否有问题,其次是FB,就是R1 R2,不管好坏,找两个换了再说,先试试看

网友:
我要 华硕  x54h   的电路图纸       版号是:k54hr     REv:3.0

网友(2019-08-15):
芯片经常遇到坏的,会误导人的。
所以屏芯片时候多买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