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种电源线的线径

楼主(2016-02-05):
请教各种电源线的线径,比如电脑电源线线径,显示器电源线线径等等
当然按一般常用功率来说.

网友A:
你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噻!或者按照载流量去选择线径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噻!或者按照载流量去选择线径也行啊!

载流量怎么算的?

网友A:
电流:I(A)=N(W)/V(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I(A)=N(W)/V(V)

如何与线径对应呢?

网友(2016-05-11):
我想请教的意思是:多大线径对应多大的电流。

网友:
线径是啥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