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不充电

楼主(2016-02-05):
(图片)

网友A:
这笔记本开始是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后来电源可以通电开机,电池也能开机,但还是不能充电,,用电池开机测到pu4005 d。s脚有11。5v电压,g脚18v,,单用电源测到d,s脚3v左右,g脚18v,我把pu4005取下来d。s脚也都有电压,,,用电源单独开机有时待机0.02 调到0.006-0.002,,我请教下,单用电源开机,为什么测到的是pu4005 d,s脚是3v。此电压从哪来的,,不是18v,,还有如果pu4005正常导通的话出来是s极是18v,,直接给电池充电,,或则能直接短接pu4005 ds机吗,,这样会不会出现后面短路

网友:
有可能短路   最好是不要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笔记本开始是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后来电源可以通电开机,电池也能开机,但还是不能充电,,用电池 ...

18V给电池充电?》电压太高了吧,不能啊

网友B:
看你帖子好累,看一句回头看看,看一句回头看看,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帖子好累,看一句回头看看,看一句回头看看,晕

没排好版是吗

网友:
PU4005是放电管吧,不是充电的.

网友:
就是啊,拍一下多好

网友:
帮忙把图纸传上一份。谢谢!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和我差不多 我也是一直搞不定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