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OPEYE-H61-uATX 2.00 bios

楼主(2016-02-05):
H-POPEYE-H61-uATX 2.00

H-POPEYE-H61-uATX 2.00.zip

网友:
品牌机BIOS少见

网友:
刚好有个机器坏了,下载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2016-03-29):
有没有人试过了是好的不?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没是好的不?

网友:
2.1可以吗

网友(2017-05-26):
程序好的还是坏的?我的第一次好的关了再开就不行了

网友(2017-07-04):
开机掉电 自动重启  无CPU供电!!不知道行不!

网友(2018-02-02):
正好需要,下载看看,我的CPU电压有,不跑马

网友(2018-03-31):
为什么这么难下载啊,我只有5分下载分,怎么无法下载啊!!!

网友:
这板子不跑码的好难修,一年碰到好多,都修不好

网友(2018-05-03):
这个板子好像很多版本,不知道通用不? 还有主板上面的白色贴纸的那个型号要不要对的?

网友(2018-08-05):
正好需要,下载看看

网友(2019-06-09):
确认是好的,感谢楼主,我的原来故障是开机断电,拔掉内存不断电会报警,刷上后完美亮机!

网友(2019-08-19):
感谢刷了就好了!同时也谢谢15楼!

网友(2019-09-21):
感谢刷了就好了!

网友(2020-01-16):
经测能用
HP Pro 3330 Micro Tower 备件号 702644-001 694617-001
板号 H-POPEYE-H61-uATX 2.00
2G*1 PC3-12800 RAMAXEL单面8片
G2020 SR10H
BD82H61 SLJ4B
BIOS版本V8.01
U21 U20 U19 25Q64FV

网友(2020-03-30):
我办公室有个机器坏了,下载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2020-06-10):
手一哆嗦,下载错了,百搭了2个下载分

网友(2020-12-01):
  下载测试了,好用的BIOS  !

网友:
bios 非常好用 一刷就亮机

网友:
刷上搞定  谢谢

网友(2021-08-12):
H-POPEYE-H61-uATX 2.10 不知道 能不能 通用

网友:
有张开机反复重启的,下了试试

网友(2021-10-27):
H-POPEYE-H61-uATX 2.10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22-01-05):
亲测好用  我的主板是一切正常唯独集成显示不显示,用独立显卡可以  刷了这个完美解决  中途BIOS芯片XTW100编程器不识别索性直接找了个8M芯片换上刷好完美亮机,故障解决   后边朋友有类似问题的不用走弯路直接刷

网友:
支持22NM处理器

网友(2023-04-26):
有人刷亮机吗????????????

网友(2023-12-07):
机器不显示 刷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