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 6 不开机,把home 排线拔掉可以开机,home排线按上去就立马红屏重起

楼主(2016-02-05):
是买回来的机子,状况是不开机,查了没id锁,果断出手,有密码锁着,一定要刷机才能进去, 一开始是不开机的,后来拆开拔掉home键排线,可以开机, 又按回去,手机就重启红屏,密码锁着进不去,只能刷机,还没刷上就红屏无限重启,
手机很新,没进水,估计id键连到cpu那里出问题了,(home 键)有问题,测试了,id 绝对没问题,我把手指按上去,还会说指纹不对,不然为什么每次home键按回去,就重启。

网友A:
你能确定中间铁板上排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中间铁板上排线是好的?

他都说了。手按上去说指纹失败。怎么可能是排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