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V.MS70D驱动升压一体板程序

楼主(2016-02-05):
杂牌显示器LED驱动一体板程序,内部两个数据都是好的

150.15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9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是写着一个是坏的,,,

网友:
写着一个坏的?    好的?

网友:
都是 正常的   反正就是一个包  没有浪费你们的下载分

网友A:
杂牌 通用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 通用的程序?

看错了!!!

网友(2016-07-25):
我正好有这个板子,不是程序问题,接上背光,指示灯就红蓝交替信号闪烁,灯条也是一辆一灭,触摸LEDMOS管,电感,很烫很烫,不知道怎么修了。应该是背光引起的这问题,MOS管,S极电阻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