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TM-p21

楼主(2016-02-05):
手头上有块V星G31TM-p21的板子,上CPU不跑码,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下了CPU后,主板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测得cpu、内存、北桥供电都正常,PCI时钟测得1.75v。目前没有办法解决,只能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咯。在线等。。。。

post_deleted

网友A:
上cpu测量对应单元电路核心供电输出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cpu测量对应单元电路核心供电输出正常吗?

CPU的两个大电感测了电压是1.1v左右

网友:
重点查时钟电路  估计时钟不全  或 VRMPG电路故障

网友:
供电全了  还要时钟  复位  才跑码的   复位有了?

网友C:
我有两个诊断卡,表示复位正常时,一个是用不亮来表示,一个是用灯亮来表示,
你只有复位灯常亮,我理解是没有复位,,那就只能按时序查复位之前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两个大电感测了电压是1.1v左右

查下时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诊断卡,表示复位正常时,一个是用不亮来表示,一个是用灯亮来表示,
你只有复位灯常亮,我理解是 ...

这里不跑马复位灯应该是处于常亮状态

网友:
不跑码问题最难搞了。

网友:
PCI时钟测得1.75v

网友:
今天搞一个V星G31不跑马   南桥问题!

网友:
主板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复位有了吗?

网友:
都正常的情况,bios刷了没??  V星g31很愛壞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