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VC如何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2-05):
如题,怎么屏蔽X550VC 3.0的板载内存啊,论坛没有这个型号的图纸,只有点位图,PCB-ID0 PCB-ID1 PCB-ID2这三组应该怎么改,目前已经把内存颗粒全部拆了,排组也拆了,加内存上去不过,求高手回复。

网友:
好像跟X55VD一样的方法

网友A:
论坛上不是有这个案例吗  把那三个信号改成 高低电压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不是有这个案例吗  把那三个信号改成 高低电压  就行了

按照论坛上面的改过了,改动二组和三组都不行,插1G的内存0.8不动,插2G的到0.8后自动掉电。再按还是掉电。BIOS已经刷过。

网友B:
屏蔽板载内存是需要修改平台ID的   图纸上面才有标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蔽板载内存是需要修改平台ID的   图纸上面才有标记的

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机器的相应图纸

网友:
有帖子自己动手找下

网友:
全拆了应该可以啊

网友:
弄好没搂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机器的相应图纸

论坛有这个点位图吧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X550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