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彩电满屏横线。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2-05):
29寸TCL彩电,型号:L39F3320B)
故障现象:
满屏水平横线。间隔均匀,横线稳定不动。没有闪烁、爬色,也没有出现色斑。图像、声音没受到影响。画面颜色没有变化。看起来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仅仅是画面多了一层均匀的水平条纹。
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已经试过:所有插口线全部拔下,仅留220V电源线,条纹依旧(开机画面看的很清楚)。
与信号源无关。看电视或连接电脑,画面一样的横条纹。
收看电视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排线没插好

网友:
怀疑薄膜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排线没插好

不是,重插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