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1012TX 主板焊点腐蚀,集显启用不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05):
我的HP G4-1012TX笔记本电脑在玩游戏时,系统突然奔溃!当时也没在意,不就重做系统吗?还不是小菜一碟。重做时就来问题了,在系统这之家下了几种WIN7系统,用GHOST复原时,到一半就提示,做不了。试过N 次。也不行。
   后来找原来装过本机的系统,再次重装!
   欧了!
   但装完后问题又来了,集显不能用,用管理器一开启就蓝屏。禁用后可以开机,正常。
   问题是集显用不了,独显就是个摆设,因为二代机的集显是输出画面,独显增强画面。
   也下过N种显卡驱动,都不行。
  在HP官网下的也不行。
  最后拆机,发现在主板显卡附近有焊点腐蚀,如下:

补充内容 (2016-2-6 21:13):
请问哪位高人有HP G4-1012TX主板电路图,有的话请分享上,我的主板有焊点腐蚀了,显卡用不了,想自己弄下!
跪求!!!!!!!!!!!!!!!
跪求!!!!!!!!!!!!!!!
跪求!!!!!!!!!!!!!!!
好人一生平安!!!

补充内容 (2016-5-7 22:43):
已经换了二次CPU了,还是不行。第一次换的是I3 390CPU,开不了机,黑心商家,果断退货。第二次换的是I5 560CPU,可以正常开机了,可是集显还是不能用,启用就蓝屏。这次可以断定是主板问题了吧!请教高手!!!!.!

补充内容 (2016-5-11 14:46):
[换了I5后,启用集显蓝屏,后卸载显卡程序,重新安装,OK了,完美修复!!!!又可以玩游戏,看视频了!!!谢谢论坛的高手指点!!!太感谢了!!!

网友:
不要说换主板之类的,免谈!!!
求修理方法!!!!

网友A:
还是拿到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B:
洗干净烤烤火,,,能用就走运,,

网友C:
洗板水洗洗,洗洗更健康

网友D:
工作确实要很细心

网友E:
找专业人士干,到时搞的烧显卡就可怜了

网友:
楼主不错:)

赵子文 -8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F:
终极办法就是花钱

网友:
你自己没设备,又不想花钱就只有放在哪里生锈了

网友:
集显用不了???

网友:
瞎折腾吧,坏了就有生意了

网友:
楼主这是要自己搞起?嗯~抓波,测量,跑线,参考芯片手册,分析电路,最后缩小故障点,排除故障,进系统测试

网友:
腐蚀,洗板水轻轻擦后,原件不脱落的话最好。零件是电阻就看图量阻值。如果是电容不短路为好。如果有断线啥的就要看图纸仔细查电路了,因为没那么简单的不见得就是它坏的。忠告:给专业维修人员修。

网友G:
别太扣 该花钱的要花钱

网友H:
先用 洗板水 刷刷  刮线出来  补就好了   问题是  集显启用不了    你试是硬件还是软件 BIOS 刷了没

网友I:
lz。你这个就先吧腐蚀的地方刮干净,洗板水洗洗,确认目视看不见腐蚀状况就行,你板上腐蚀的那个地方是个空地点,主要是隔壁那个电阻没通过。,通常显卡周边那些电阻都是直通的,你那个腐蚀一角电阻处理好还不行就吧那个腐蚀电阻下了,直接吧两脚焊起来,那种电阻阻值低,害怕弄坏的话,就送修,集显不出也有可能是内存没过,就这样

网友I:
额,不好意思,弄错了。你这个不是集显没出,是认不了独显,抱歉,应该就是那个点出问题了

网友J:
换个u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太扣 该花钱的要花钱

: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用 洗板水 刷刷  刮线出来  补就好了   问题是  集显启用不了    你试是硬件还是软件 BIOS 刷了没

硬件,软件刷过N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你这个就先吧腐蚀的地方刮干净,洗板水洗洗,确认目视看不见腐蚀状况就行,你板上腐蚀的那个地方是个空 ...

多谢,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额,不好意思,弄错了。你这个不是集显没出,是认不了独显,抱歉,应该就是那个点出问题了

但是我开启集显就蓝屏,关闭后就正常开机了,只是看不了电影,玩不了游戏。难道是独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个u试过没有

估计跟CPU没关系。

网友:
已刮干净了,不是不行

网友:
腐蚀的地方  洗洗  吹干    上电    好就好  不好你也没招儿  送修吧

网友:
不想换主板   还不想花钱修   跑来求助?   给你风枪  给你烙铁   给你BGA  你知道往哪干吗    还换主板免谈  谁乐意给你换啊  就你这抠样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专业人士干,到时搞的烧显卡就可怜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技术宅!撸管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拿到维修店看看吧

维修店肯定说换主板,哥自己也会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干净烤烤火,,,能用就走运,,

然后撸一管,射一屏,什么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洗洗,洗洗更健康

用妇炎洁效果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作确实要很细心

拆了二次才发现,哥看A片练就的火眼精精!!

网友:
多拆几次就行了,才拆二次就发现了,可没办法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终极办法就是花钱

哥不是心疼钱,只想自己动手。学习学习!!!

网友:
集显用不了直接换CPU啊,跟那点痕迹没啥关系的。

网友:
明显是CPU内部的集显出了问题。去年四代i7 4700qm的集显坏我都碰到过几次了,不装集显驱动可以正常显示,装上就花屏或者卡死重启,换了U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