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可调电源30V 5A坏了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哪儿的问题

楼主(2016-02-05):
把调节旋钮全拧到最小打开开关就全是00,拧调节钮可以调到2.5V,再调就直接到49V,再调就只能在在45V到49V 之间,之前有位大神说是调节管坏了,但我找不到是哪一个管子附图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其中有2附图是带芯片的我怀疑就是其中的某一个有问题

网友:
那两个大的三极管 2N3055在大散热片上

网友A:
不会是电位器坏了吧,你这个看着像呀

网友:
我觉得该查查检流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兄弟工作量大的话,赶紧扔了,买的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位器坏了吧,你这个看着像呀

电位器是好的,我怀疑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
用烧鸡大方

网友:
换电位器看下先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tl431基准稳压器芯片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兄弟  修好后你能安心的用吗     烧一个机子  就够你买新得了

网友:
在靠近风扇大散热片上的2个铁封大整流三极管2n3055击穿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2908-1-1.html

网友:
继电器及控制继电器的电路

网友:
我买的新的可调电源安泰信aps3005dm,就有过差不多的现象,就联系发回深圳厂家维修,是大散热板上的一个三极管坏了,你用导线把下面的脚连起来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定是调节管坏了,认真查查。

网友:
2N3055主要参数:
所属类别:三极管
类别:分离式半导体产品
家庭:晶体管(BJT) - 单路
晶体管类型:NPN
电流 - 集电极 (Ic)(最大):15A
电压 -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最大):60V
Ib、Ic条件下的Vce饱和度(最大):3V @ 3.3A, 10A
电流 - 集电极截止(最大):700μA
在某 Ic、Vce 时的最小直流电流增益 (hFE):20 @ 4A, 4V
功率 - 最大:115W
频率 - 转换:-
安装类型:底座安装
封装/外壳:TO-204,TO-3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不要省的好。别因小失大呀。

网友:
典型的电位器坏了,粗调的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