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S3

楼主(2016-02-05):
GA-H61-S3开机触发掉电,不能再次触发,检测没有发现短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12V短路呀,把12V拔下来试试

网友B:
有东西短路吧,保护了,一个一个的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12V短路呀,把12V拔下来试试

不是 的,12V没有插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东西短路吧,保护了,一个一个的找

这个板有两个IO,IT8728F  IT8892E,

网友C:
这个一般是大短了  烧下机  很好找出故障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是大短了  烧下机  很好找出故障点的

据我判断应该没有短路的,会不会是休眠模式之类的那种情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据我判断应该没有短路的,会不会是休眠模式之类的那种情况啊?

因为可以强行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可以强行上电

可以强行上电  所以没短路  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公开课里面有说到这样的情况。。徐老师说有些板内存的供电的控制哪里看看。

网友:
你有没把ATX插口阻值查查,还有电源确定是好的没问题。

网友:
明显就是上电有短路 保护了  还说没短路

网友:
不能再次触发就一定是有短路,这不是完全正确的,不要走进死胡同

网友:
前两天就遇到一个板子,就是触发后掉电,不能再次触发,只能关市电,才可重新触发,,,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可以触发并跑码了,原来是桥虚了,,,,

网友:
不能再次触发就是短路保护了。怎么没短路。

网友:
去掉开关排针旁边的6脚钳位元件应该会好,通病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看看12V短路了没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少电压,开关针电压正常吗

网友:
绝对那里短路了,明显的电源保护

网友:
bao hu / cha  kai ji  tiao jian /

网友:
12V ba diao  shi shi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初步怀疑IT8892E这个IO。在订芯片中……

网友:
按照常规思路来,看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有东西短路吧,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