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05):
拿过来正常开机,电池可以开机,电源插上去不充电,也识别不到设备器,拆开发现电源线有点接触不良,把缠绕线撕掉重新焊上去,正常开机了。

但是装好测机发现认到设备器在充电了,但是电充不上,头大了,论坛上逛逛,有人说CPU底座的NEC大电容有问题,也有人说是CPU供电有问题。再翻翻,有人和我一样的情况,他是去官网下载了最新的BIOS刷上就好了,我想先简后难嘛。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下载刷上去*脏话*,妈的, 好了,能充电了。BIOS版本是2.2升级到2.7版本的就可以了。
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请见谅吧

网友:
维修学徒,希望论坛的大师多多发帖,以便于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谢谢了

网友A:
加分鼓励,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B:
这款EC与桥共用一个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以后多多发帖

谢谢版主,以后会多多发帖的,希望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EC与桥共用一个BIOS吗。

我是在东芝官网下载的BIOS直接刷上去的,同款型号的有两个BIOS资料,我也不清楚主板上是不是只有一个BIOS,哈哈,不好意思啦,没能帮到你。

网友C:
楼主有板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板号吗?

东芝L700 DAOTE5MB6FO

网友D:
不充电  刷BIOS 也能好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充电  刷BIOS 也能好  我也是醉了

我也是醉醉的

网友:
收了客户钱  再买两瓶  醉到天荒地老吧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了,不过也是学习了

网友:
多发几次就写的好了,按照自己维修的时候的过程和想法写出来就自然的是一个好帖子了,加油

网友:
难道,充电芯片必须读BIOS才可以充电??????

网友:
升级一下就好了,因为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网友:
有没有人解释一下,这是为啥,为啥会跟BIOS有关系。

网友:
BIOS的问题也能影响不冲电,我上次修的一个是戴尔的不认充电器,中间针的问题

网友:
大家动动手加加分好吗?

网友:
楼主还是有技术的 一般人不会忘BIOS方面想呀。

网友E(2016-03-21):
不充电刷BIOS好?以后不能死修,思路要扩散

网友F:
为什么没笔记本型号和BIOS程序啊

网友:
是刷ECbios吗?

网友:
经验积累中!!!

网友:
我也是服了不充电,跟CPU电路有何关联??????????????????????????????????

网友G:
能上传好的BIOS吗、?我也有台充不了电的,可以放电

网友H(2016-04-29):
我手上这台插着电池都开不了机,闪灯,单用外接电源正常,进了系统插上电池显示示充电,过一会又变成示检测到,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I:
应该不是刷BIOS好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有时电池没装好,重装下就能充电了

网友J:
头回看到BIOS引起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手上这台插着电池都开不了机,闪灯,单用外接电源正常,进了系统插上电池显示示充电,过一会又变成示检测到, ...

先排除电池嘛,一般都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不是刷BIOS好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有时电池没装好,重装下就能充电了

我是进华硕官网找到这个型号升级的BIOS,刷完充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头回看到BIOS引起不充电

以后碰到这问题可以试一试的嘛,有可能只是个例,也不能直接排除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上传好的BIOS吗、?我也有台充不了电的,可以放电

你可以试试我这方法嘛,试试又何妨,对不对?

网友:
进官网下载同型号的BIOS就好了,一看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没笔记本型号和BIOS程序啊

因为我没有拆机啊,你注意看评论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充电刷BIOS好?以后不能死修,思路要扩散

是啊,我也没想到,还是上的论坛看别人这么说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刷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  有经验了

网友:
难道BIOS管理充电设置?或者说BIOS与充电那个信号有联系?没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