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温控电路引起的无3/5V 待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02-05):
主板现象:开机无任何反应首先打阻值正常,上示波器,3/5v 均无瞬间无压,
图一

测试ISL6237  发现线性5V出来,19V供电也正常,但是27脚和14脚的EN却只有0.5V
这机器出待机电压跟BIOS无关,开机也就有。心想会不会芯片损坏,拉底了EN,找个RT8206A
更换,发现一样!!

为了尽快确定问题所以,在PR135  边上直接划上一刀,断开与SYS_shdn#的连接,再上电,发现3V出来了,
但5V没有,仔细查了下,原来正常断开的同时,把跟5V的EN也一同隔离了,

确定故障方向,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做的就是顺腾摸瓜了。
接下来,把断点重新连上,找到电路,断开,PD14无果,

再查,找到元兄,这个信号原来跑到温控保护电路上去了。
如图,

这个电路由10个热敏电阻和二个控制三极管组成,正常情况下,PR258和这10个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大至算了一下,在PQ74的基极上的分压不会大于0.2V
所以三极管截止,也就不会拉底PD33 ,但实际测量PQ74的二脚有0.7V 说明导通钳位了。
断电测量PQ77发现CE极阻值很底,判断极有可能是它击穿引起的,更换后果然,正常再测PQ74的二脚 只有0.19V正常了。

再测3/5V.,已正常输出了,维修结整,最后上图元凶

最后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顺顺利利,觉得贴子对你有帮助请加分吧!明年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贴子发出来!!

网友:
感觉思路好清晰。。

网友:
多个保护电路  也给我们多了个赚钱的地方

网友:
高大上,装备不错呀。。。

网友:
THANKPAD的温控电路上次看了一个帖子,也是这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温控引起的不出三五V很少见。。。。

网友:
判断准确啊~为什么断开PD14无果呢

网友:
这个帖子好。温控惹的祸。不是电阻是三极管

网友:
温控引起掉电的多,不开机的还是少……。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拆PR135待机3V,5V就出来了????

网友:
温控电路引起的没有3V5V 没有见过啊,温控芯片短路啦

网友:
学习了啊,还在工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拆PR135待机3V,5V就出来了????

你好,不能直接拆PR135,拆掉的话,它起着5V上拉的作用

网友:
修的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
看来周边信号也确实要多查查了。

网友:
这贴精彩,新手学习

网友:
这是月饼老师讲的金典温控保护电路,有点意思!

网友:
断开与SYS_shdn#的连接,再上电,发现3V出来了?SYS_shdn#这是个总开启信号吧,这个都断开了,EN1,EN2应该没电压吧,既然没电压,会有3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