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液晶TM不定时声音中断的技改

楼主(2016-02-05):
康佳液晶TM不定时声音中断的技改

康佳液晶TM系列的机器不定时伴音中断的问题技改解决方法,  R208改为2.2K  VD205去掉改为10K电阻
将VD201和主板分开 VD201的正极接到N953的3脚也就是9V上  就OK了.

网友:
你没有说清为什么这么改,原因呢?是机器通病吗?

网友:
高手,不错的,值得学习

网友:
原来的设计师,技师都是什么水平啊?居然设计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