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37IS96N开机三无,红色待机指示灯亮更改方案

楼主(2016-02-05):
康佳LC37IS96N开机三无,红色待机指示灯亮更改方案

此机采用的电源板编号为34006675。开机三无,红色待机指示灯亮,测量+5V正常,待机控制脚3V左右也正常,无+12V+24V输出,在开机瞬间测量发现+24V+12V输出有一下马上下降。请在+5V和地之间并接两个470欧姆/1206的电阻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你没有说清为什么这么改,原因呢?是机器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