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出现图像的瞬间有彭的一小声正常吗,有时还没有?

楼主(2016-02-05):
三星的四灯显示器,19寸的,发几回都发出这种声音,有时还听不到这种声音,我的感觉是灯管或高压发出的,因为图像出现的瞬间发出来了,也不应该是驱动板发出的啊,这种现象请问师傅们正常吗?我是个新手平时也没注意这事,感觉就是冷启机的时候发出的时候多,如果是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该怎么办,怎么修复?谢谢大家   怕用不住,顾客再找

网友:
是高压有打火吧、、、、、、、、、、

网友:
如果是高压打火,保护会立刻动作,您就不会看到图像了。
我估计是电源部分,尤其是调整管和300V电解的焊点是否有裂纹。
这种情况很容易击穿电源调整管。

网友:
既然是新手,就不要自己尝试修了,还是送修吧

网友:
电源高压板启动的过程发出的声音,可以拆机检查,没有异常的话,可以先拷机试试

网友:
我看书上写液晶的灯管和咋们用的日光灯一样的差不多,因为日光灯打开也发出那种声音,我估计有些是正常的,但我自用优派就还听不到高压启动的声音

网友:
用代换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