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戴尔笔记本 inspiron-15-m5010 无法开机,八声报警

楼主(2016-02-05):
开机后,八声报警,无法开机;外接显示器后,屏幕显示不正常且无法正常开机,通过安全模式可以开机。以下图片都是外接显示器显示的,希望技术大神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显卡坏了   年后送修吧         换新显卡解决故障

网友:
还是给专业人士搞定吧

网友:
加焊显卡吧,如果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AMD的都容易坏。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较大,先加焊一下显卡,显存吧。

网友:
学习中!!!!!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刚刚干爆一个M5010的显卡,0729042不耐高温啊

网友:
这个显存问题吧

网友:
今天也修到这个玩意儿。。。显卡吹了吹外接显示了屏不显示!拆开屏发现屏线被人剪断了,而且屏也是坏的!

网友:
LZ还是送修吧、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自己动手解决的、别把问题扩大话了。。

网友:
AMD 的显卡加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温度,要不很容易爆显卡

网友:
楼主,别新人。有师傅带的话,这种问题不会到这里问的,找专业人士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