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100sl版号DA0AX1MB6F0按一下开关瞬间掉电,求助

楼主(2016-02-05):
HP G62-100sl版号DA0AX1MB6F0按一下开关瞬间掉电,每次拔插一下电源,按开关能触发一次,没有放UPC到0.126就马上掉电,秒掉的那种,然后就不能触发了,3V 5V正常   BIOS我刷过了

这种情况我从什么下手????

网友A:
掉电后不能触发了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查下各大供电的对地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不能触发了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查下各大供电的对地值吧

查了,阻值都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阻值都正常呢?

那就是缺供电 了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什么地方,瞬间被拉低了,所以才不开机

因为被一次插适配器,只能开机一次,第二次在按开关就没有反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什么地方,瞬间被拉低了,所以才不开机

因为被一次插适配器,只能开机一次,第二次在按开 ...

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上电掉电后 主板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上电掉电后 主板保护了

那请问,我该从哪里开始入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我该从哪里开始入手??

待机电流多少  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不     上电  测下哪个电感上没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多少  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不     上电  测下哪个电感上没电压

待机电流 0.007 ,,刚刚我又开机可以下,现在问题是,它会隔个6秒左右自动重启一次,然后掉电 开机电流0.116 0.090 0.07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 0.007 ,,刚刚我又开机可以下,现在问题是,它会隔个6秒左右自动重启一次,然后掉电 开机电流0 ...

0.11  CPU供电应该没出  你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1  CPU供电应该没出  你查一下

我理论基础比较差,能否说明一下,CPU供电怎么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理论基础比较差,能否说明一下,CPU供电怎么出??

就是测CPU供电电感处的电压哦  你会看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测CPU供电电感处的电压哦  你会看图纸吗?

请问你有QQ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测CPU供电电感处的电压哦  你会看图纸吗?

CPU供电芯片

网友A:
1脚正常 3.3V    37脚正常 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脚正常 3.3V    37脚正常 5V

1脚是开启脚 0V   37脚有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脚是开启脚 0V   37脚有5V

那就对了   找1脚开启哪来的  修出3.3   板子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   找1脚开启哪来的  修出3.3   板子就好了

它的来源于是EC 的34脚  由EC发出来的,难道我直接换EC啊,或者是我直接飞一根3.3v到VRON这个脚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的来源于是EC 的34脚  由EC发出来的,难道我直接换EC啊,或者是我直接飞一根3.3v到VRON这个脚位上?

你得先确定 CPU供电 前一个供电正常产生没有     如果正常 产生了  就刷个BIOS   不行再换EC   飞个3.3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确定 CPU供电 前一个供电正常产生没有     如果正常 产生了  就刷个BIOS   不行再换EC   飞个3.3是 ...

你得先确定 CPU供电 前一个供电正常产生没有???

前一个供电正常产生没有是什么意思???

BIOS我已经刷过了,问题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确定 CPU供电 前一个供电正常产生没有???

前一个供电正常产生没有是什么意思???

你不懂时序???如果不懂时序  那忽视我吧  不是一句两句能解释清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懂时序???如果不懂时序  那忽视我吧  不是一句两句能解释清楚的

你意思说,按照EC的时序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说,按照EC的时序走?

待机    内存  桥   总线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    内存  桥   总线   CPU

难道这么多,我都要查吗?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