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G470维修

楼主(2016-02-06):
有快主板主板个人觉的比较奇葩 G470主板 LA的 上电看上去像短路 但是是没有短路 按照LA时序 应该syson在前然后是 susp#  可是syson 没有开启 受控的SLP3低电平  但是SUSP#是高电频 我想知道SUSP#受控于SLP3#吗   我想问下 EC收到什么信号 才会开启SUSP#的

网友A:
应该是EC收到南桥发过来的SLP S3允许上电信号后 发出SUSP   SYSON 意思应该是系统供电的开启信号   这个信号肯定要在允许上电后才有的              以上所说属盲猜   具体要看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EC收到南桥发过来的SLP S3允许上电信号后 发出SUSP   SYSON 意思应该是系统供电的开启信号   这个信 ...

伟哥今天还泡论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伟哥今天还泡论坛啊

是啊  明天回家

网友B:
回的这么晚,不怕你媳妇让你跪键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的这么晚,不怕你媳妇让你跪键盘啊

要跪台式机主板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