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元件,标的是T,它有什么用,有的 ...
有图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元件,标的是T,它有什么用,有的电源板有,我的我看没有这个

楼主(2016-02-06):
那两个在高压变压器边上两个黑色在边上那两个,有的板有,有的板没有那两个
电源

网友:
四个脚的,两个脚好像进接灯管的插座上了

网友:
起到稳定电流的电感,为了减少成本,有的就省掉了

网友:
也是变压器,,,,,,,,

网友:
平衡电流的,,,,,,,,,

网友:
相当于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的检测线圈。

网友:
稳压变压器?

网友:
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