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5维修求助

楼主(2016-02-06):
一块GA-P55-UD3L REV2.3 本身上的是GA自己的GTX560 正常待机无问题 玩游戏时候会弹出驱动程序停止响应  显卡是6+6供电 换成不需要独立供电的X550 就算显卡玩到BOOM了 也不会黑屏无响应 560接到别的电脑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怀疑主板有问题 但是可以正常开机 可以跑码 谁能给点思路

网友A:
装过系统没  换别的系统盘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过系统没  换别的系统盘试试先

装过 XP WIN7 WIN8 WIN10都装了

网友A:
主板和显卡分开测都没问题  估计是兼容性问题 你刷刷BIOS看看

网友B:
电源供电没有问题吧   换个看看呢

网友C:
涮bios试试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和显卡分开测都没问题  估计是兼容性问题 你刷刷BIOS看看

换了一个GTX580 有时候依然黑屏驱动无响应 不过频率少了很多 BIOS 所有官方的版本都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供电没有问题吧   换个看看呢

电源换过3个 均是一个毛病 两个500W 一个650W 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涮bios试试怎么样

所有官方的BIOS都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换过3个 均是一个毛病 两个500W 一个650W 都是一样的结果

这么奇葩啊    表示我没遇到过   帮顶下吧

网友E:
那就先更新一下显卡的驱动程序,最好用官网的,不要通过驱动精灵之类的来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先更新一下显卡的驱动程序,最好用官网的,不要通过驱动精灵之类的来更新

显卡驱动换了不下5个了 还是一个样子 我都无奈了

网友:
还是认为兼容性不好,碰到这种都是要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F:
如果还有好显卡换个试下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还有好显卡换个试下好了没有

换了个580 比560强很多 有时候不黑屏 就算黑屏的话 频率也少很多 但是560在X58上点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显卡匹配性或许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