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掉线

楼主(2016-02-06):
路由器掉线和信道有关系吗
路由器

网友:
这个要用替换法判断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是有线掉线还是无线掉线???

网友:
应该没有,不过电路的事,说不准有元件不稳定,使得某个或某几个信道不能用呢,你多设置设置看看能不能排除故障

网友:
不过我有个路由器前段时间就总掉线,最后证实是固件上出了问题了,因为用编程器重刷了网上下来的原始固件就正常了

网友:
如果是有线正常,无线掉线,可以试下调节信道,大家的信道都一样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