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x54h 板号k54ly不触发(开关板问题)

楼主(2016-02-06):
       客人送修一台华硕x54hr 的机器不触发,拆机测了待机电压正常,开关3.3正常,直接用镊子触发OK .以为开关坏,后又用开关触发又开机。过会试又不行。先决定排除一下开关问题,换了之后。冷机再试几次有时行有时不行。直接在板上触发3-4脚又正常。断定为开关板故障。小板上只有一个排阻和一个开关加一个休眠。拆掉休眠的三极管后试机正常。装机测试正常。搞定收工。华硕开关小板易坏,有修过开关坏,电容坏,休眠坏。小东西会引起大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一次,也是拆掉那个三极管好的,拆掉后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休眠的管子不良了可能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型号忘记了,拆开可以触发,刚开始用开关不触发,直接短接主板排线接口可以出发,后来看到排线一边有氧化情况,直接把排线剪短一点,试了10多次可以,第二天开机也可以,差不多试了20多次的时候,终于不行了,现在机器还扔着,还没仔细去看

网友:
非专业维修就送修吧。起码的基本知识、板号、电流、各元件的功能你都不懂怎么修。

网友:
我这个是按开机键 灯亮  无电流

网友(2016-03-22):
我的不是,为触发,还没有查到是那里问题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管子拆了待机电流会过大。

网友:
拆掉不是不能休眠了找出故障

网友:
休眠的不叫三极管吧。霍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