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4890白金版开机黑屏

楼主(2016-02-06):
    蓝宝石HD4890白金版开机黑屏报警,代码AC跳到00  主芯片开机有温度不烫手但是风扇狂转,上图

3个电压就一个没出来图片标有请问这个是供电那部分的么是否短路,三块表量(FLUKE115C 日置3237  普通890)都很低0.2-0.4欧左右

网友A:
没电压出来的那组是DDR5显存供电,正常电压应该是1.5V左右。右下角的那组是核心供电,左边那组是核心的另外一组供电(好像有资料提到是VDDIO),1.2V左右是正常的。根据提供的万用表测量电阻值,核心对地几欧姆是正常的,但是其他两组不正常。一般显存供电对地起码要有100欧姆左右,另外一组是几十欧姆以上。HD4890现在也算是老古董了,没太大维修价值。你这张卡要么显存供电短路造成过流保护,要么显存供电电源部分有问题,估计即使修得电压出来也会挡2A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电压出来的那组是DDR5显存供电,正常电压应该是1.5V左右。右下角的那组是核心供电,左边那组是核心的另外 ...

回复的挺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