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68-p33主板开机就掉电,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2-06):
V星a68-p33主板开机就掉电,是什么情况??我换过电源,换过内存,主板电池也弄过,都不行,这是主板那的问题

网友A:
开机掉电后  还能在开机不  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回复你,最起码也得有张图吗,,,,

网友B:
太笼统了,是开机有显示后掉电还是风扇转几秒后就掉电

网友:
请详细描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机掉电后 还能在开机不 有可能是短路了

不能开机,开机转下就风扇不转了

网友D:
截个图方便大家好分析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笼统了,是开机有显示后掉电还是风扇转几秒后就掉电

风扇转几下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个图方便大家好分析原因

你想看主板呢,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开机,开机转下就风扇不转了

缺电压  或者有短路  就两种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BIOS错误

网友:
可能为桥空焊了吧

网友:
把cpu供电拔了试试

网友:
少电压,按时序来

网友:
少电压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查

网友E:
估计是开机瞬间掉电 不显示  可以重复触发  这种am2有这个病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经验白

网友:
开机就掉是不是有电压没出全

网友:
可能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开机瞬间掉电 不显示  可以重复触发  这种am2有这个病

在次触发,就无反应了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没满足也会出现掉电

网友:
供电没出来,查一下供电

网友:
根据他的描述应当是12V短路或缺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