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37 1.05V 芯片

楼主(2016-02-06):
dell5437 1.05V 芯片 是什么型号 芯片上丝印是ZJ FH K2E 10个脚
芯片

网友:
用芯片上的编号 到淘宝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机器也没图纸,找了下没找到,唯一的就是用芯片得代号料板找或者某宝问问卖家有没有货,间接问下具体型号 嘿嘿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