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脑鼠标左键用不了

楼主(2016-02-07):
鼠标是好的,昨天玩游戏时突然鼠标左键用不了,求大神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只是按键坏了,,,,,,,,

网友A:
右键能用,滑轮能用,只有左键不能用,要么设置问题,要么就鼠标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键能用,滑轮能用,只有左键不能用,要么设置问题,要么就鼠标坏了

换了鼠标还是左键用不了

网友C:
你不会是设置了左右边互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是设置了左右边互换吧...

没有

网友:
确定了  是鼠标坏了

网友:
明显就是鼠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鼠标还是左键用不了

那就是设置问题了,直接换个系统测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换一个就好了  也就十块钱

网友:
楼主在逗我们呢,这问题就不该发这来问

网友:
鼠标坏了 换一个就好